HP6150P 过LOGO死机

楼主(2011-10-09):
HP6150P 过LOGO死机,出现在英文画面卡在那里,把硬盘拔下来就正常到检测不到硬盘那里,插上硬盘就死在那里,硬盘我换了新的系统重装N遍了,现在连bios都进不了了,拔下硬盘一切正常,硬盘我换了好几块了,内存也换过了,南桥我也换过了,硬盘5V供电正常,北桥加焊过,其他连在主板上的硬件全部拔下了, 请问师傅们问题出现在哪个上面???

网友:
裸机测 什么bouquet不插    装硬盘和屏看看

网友:
是串口的硬盘吗   找图纸看时钟  复位 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   应该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看下那4个电容

网友:
是裸机测试的,硬盘是串口的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
最好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找个BIOS刷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没有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我上次俢过一台此种故障,也是一样插上硬盘就死机,换其他硬盘也都一样故障,我也搞了好久才搞好的,最后是加焊硬盘接口好的,试下吧!

网友:
南桥换过了,硬盘接口都加焊过了,没有用哦。

网友:
这个板型 跟  6130  是一样的吗  要是一样的建议在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