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魔MP4不识别问题

楼主(2011-10-09):
蓝魔rm970,在我以前的电脑上都没问题,每次插都能识别,
网吧也能识别,笔记本也能识别,后来换了一台电脑
插上后有时候能认盘,多数时候插上就显示在充电,根本不读盘
多试几次偶尔也能读盘,但大多数时候一进行数据复制,就又断开连接了
百度过,有的说数据线问题,已排除
有的说电路问题,也排除,因为大多数电脑都可以识别
到底咋回事呢,插在电脑后面的usb照常,用两个USB头的数据线插,也还那样

网友:
能保修就保修

网友:
插别的电脑上能用,你电脑上就不好用了?
排除接口和连线原因的话,就考虑是不是你系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p4U口不良了

网友:
供电接口不行了,供电不稳

网友:
同意三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