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灯管无论如何点不亮。。换了灯管换了线了

楼主(2011-10-09):
我怎么这么倒霉,这两天都是奇怪的问题。。。。
闪一下黑屏。19寸宽屏,4灯
测得信号电压黑屏后5V,输入电压空载12.1V,启动10.3V,黑屏11.8V
补焊高压条电容,高压包,继续黑屏。
灯管接通用高压条,还是黑屏。
抽出灯架,发现一组亮,一组不亮。
更换灯管。。。。结果一根不亮,一根亮一半
调换两组灯管插头到另一边的高压包,亮的那组还是亮,不亮的还是不亮。。。。。。。
更换导线(插头没换,接近插头的地方掐断,接上焊牢)。。还是一根亮一半,一根不亮。。。
测导通没问题。重新更换灯管。。。结果问题还是依旧

我又搞不定了。。。。求救

网友:
焊接上了热缩管没哦。是单点的灯管不亮?  拿出来来单点试试!

网友:
没修过显示器

网友:
单点也不亮。。。

我知道问题就在灯管上。。。

关键就去都换了10几根了。。。NND。。。还是不亮

网友A:
测下高压线圈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高压线圈阻值

高压圈没问题的。。。。。两个阻值一样

我明明知道问题就在灯管和灯管的电线上。。。
可就是搞不定

完全不亮的灯管和亮一半的灯管,互相之间哪里漏电?可是我找不到漏电的地方。。。

插四口板上的时候,不亮的灯管的插头不插,结果亮一半的灯管还能发光。。
正常的应该一个不插,另一个亮不起来。。。

明显哪连电了。。。可是就是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圈没问题的。。。。。两个阻值一样

我明明知道问题就在灯管和灯管的电线上。。。

单点都能正常亮吗?

网友:
固定灯管的白色橡胶座子  换一对 试下  如果不确定 可以用两根单独的 灯管 不用座子  测试下

网友:
有没有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

网友:
把灯管线全换了 看看呢

网友:
别换灯管了 换个高压板

网友:
灯管最好是四个一起换,这样电流基本都是一样的,免的新旧灯管电流不一样出现想不到的故障,还有一个变压器带两个灯管和一个变压器带一个灯管的灯管是有区别的,只是给你个参考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灯管问题,我遇到过!现在有些便宜的东西很垃极,也许是自己焊的时间长了也会导致的!这个问题也没有绝对的,你首先测测四根灯管的电流是不是一致

网友:
换了根线。。。灯管OK了。。。然后电源板也有问题。。
4根灯管一起工作的时候 电压降到8V。

网友:
觉得应该是高压方面的问题大些。直接换个吧。

网友:
觉得应该是高压方面

网友:
12V上的电容全换...还有灯管接口旁边的蓝色瓷片电容也换了试试

网友:
最后也没找到哪的问题。。。直接去保护了。。。
开机30秒后稳定下来了

网友:
绝缘没有做好,你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先测好灯管再换。

网友:
单支灯管都点不亮,当然是灯管问题啊!灯管都不亮你装上去干嘛?
如果每支灯管都能单独点亮,装上去仍有一两支不亮的话,不妨测下高压线有没有断,确定没断再查高压板。四口高压板一般一边有一对三极管,测这两对三极管特别是不亮那边那对,坏的话更换。我以前就修过坏三极管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呵呵  这样的问题 很奇怪耶  我也没看到  我不今天 我碰到一个问题 有点一样  也是把灯管都换那  还是不行 看灯管 灯管也是好的   可是看是不亮  最后 短接高压 短接那个不插上 就不显示 要是把短接那个插上就可以那  呵呵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仔细,,,,焊不好,作不好绝缘,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