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怪事

楼主(2011-10-09):
(在线等)主板型号是:DAOLE9的,没有上CPU的时候CPU复位电压有1.05V是从北桥直接发出来的没有上拉电阻,上了CPU复位电压才0.3V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啊,这片板修到我头都大了,各供电均都正常,没有上CPU电流到0.8多A几秒就掉电了,上了CPU电流1.1A多几秒也掉电了,排除过的部件:CPU、北桥、南桥,EC,时钟,均更换过无果,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小弟在此谢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网友:
CPU换过没啊。

网友:
CPU换过几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上CPU不出CPU复位电压,把CPU拆下来复位电压就有了,CPU供电电压0.95V

网友:
看一下北桥的RST和PG都到没

网友:
呵呵 这也叫怪啊  我上次的情况  当时我都晕了

网友:
E43A这机器在不上CPU的时候触发是0。48-0。57A之间,看你的好象电流高了哟

网友:
加焊下CPU座!

网友:
你说的没有上CPU的时候电流上0.48-0.57之间这个是在CPU没有供电的情况下,但是我这里没有上CPU的时候CPU也有1.5V供电啊,所以电流会比较大一点,我看了没有上CPU的情况下CPU-VID全为低电平,对照VID供电表全是低电平的情况下为1.5V是正常的

网友:
主复位也偏低么,如果是应该是南桥到北桥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