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PS上的芯片,求解?

楼主(2011-10-09):
如图,一个山特K500的UPS里面的MC68HC908型号的芯片脚位图。我看不懂PTA  PTB  PTD  ADC这些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哥能帮我讲解下吗?

网友:
MCU(单片机),那些都是I/O的类型,具体功能是软件定义的(除了电源,复位,时钟外)。

网友:
我擦个汗,这台UPS开始是不开机,在变压器出来的位置有个断路,接上再冲了一天的电,现在是能开机但不逆变,断电后不能续电,查到是逆变管没有驱动电压,这电压看线路好像就是从这个芯片的18脚发出的,但没有电压。

网友:
mcu坏的可能性极小,修UPS要多检查小电阻变质。

网友:
好的,多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检查电池吧!看是否失效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呵呵,明显电池失效!正常单节充满应该是13.8v,另外根据时间推断也行,3-5年(好电池)就需要更换电池组,电池寿命的长短和使用习惯有关,简单归纳1:不过放电,2:定时放电,祝你早日修复!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大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