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电流0.9 不动了 还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1-10-09):
高手们 你们现身吧
掉电

网友:
有短路也会跑到0。9掉电的,你这样问没人能帮得了你的

网友:
缺電或過溫了.....

网友:
你要说清楚 ,量一下每个电感的电压,看看是不是都 有电

网友:
看代码吧,没有就查线路

网友:
代码呢 看代码

网友:
掉电 看哪路电压先掉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