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进水机 触发掉电保护

楼主(2011-10-09):
asus a8j  触发到0.12a掉电保护 无3 5v  查时序 +3v +5v +12v  +3vs +5vs +12vs 都没有   使能+12vsus 无电压
图纸 产生+12vsus电压芯片 U8100 MIC5235 1PIN 19V  2PIN GND 3PIN 3.3V 4PIN 1.24V 5PIN 0V  所有条件都正常 就是不出12v
    换了该芯片 没用     因为是进水可能会断线   果然 4PIN与R8114 R8104两个分压电阻不导通  断线了 飞线 +12vsus电压出来了 开机进系统一切OK

网友:
看你这案例真累,还得自己找图,对比分析
看后有疑问:
看图(我找的是N81的图,相似的

下面是内部图

你说4PIN是1.24时,5PIN不输出12V,图上看4PIN即ADJ,
既然断线了,还能还有1.24V吗? 真真假假……
有请版主路过时看一下

网友:
图纸,时序

网友:
是这个图纸 多谢了   我当时也郁闷 4pin的1.24v有  就没测量r8114 r8104与4pin相连的电阻端是否也有1.24v 后来从进水的方向考虑是否断线的 才量到4pin与两个分压电阻都不通   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找块待机正常的asus a8系列主板 笔刀隔开4pin与两个电阻的连接 可能结果一样的

网友:
是这个图纸 多谢了   我当时也郁闷 4pin的1.24v有  就没测量r8114 r8104与4pin相连的电阻端是否也有1.24v 后来从进水的方向考虑是否断线的 才量到4pin与两个分压电阻都不通  n那这1.24v只能是比较器自身发出的 巧合的是与FB要求的一致  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找块待机正常的asus a8系列主板 笔刀隔开4pin与两个电阻的连接 可能结果一样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431735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不出显卡供电的  也是啥都量了  也都换了 就是不出   搞不好和这个也有点关系  也是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