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复杂故障排除:不能触发上电,排除不能触发上电故障后,但不开机。

楼主(2011-10-09):
今天接到个主板在别的地方修过的,查看主板有多处被焊接过的元件,更换相关元件后,触发不能上电。查EC的+RTC_CELL正常,查EC PIN128 (ACAV_IN)3.3V正常,测EC PIN120(ALWON)有3V,但PU20 PIN14没有3V,查为PU20损坏,更换后现两ALWP电压正常,但不能开机。因上电基本正常,所以接下来应该继续查找总线相关故障。
    为少走弯路触发后直接测量MEM_SCLK和MEM_SDATA信号,在触发后能马上出来负向的3.3V 脉冲串,此为正常,像是未检测到内存。但不正常的是:正常情况应该是触发后MEM_SCLK和MEM_SDATA马上出现负向的3.3V 脉冲串,而此板现象为先出现0.8V的直流后再出现负向的3.3V 脉冲串。测Q21、Q27 D极均为触发后马上出现负向的3.3V 脉冲串,正常。
    触发后测Q21、Q27 G极(+3.3V_RUN)为先出现0.8V的直流后再缓慢升为3.3V,不正常。查Q58 G极触发后只能立即上升到0.8V,而不能立即上升到15V,从而造成输出0.8V,后面3.3V 电压的出现应为Q58漏过来的电压。
    查+15V_ALW电压正常,测R641不正常,更换后+3.3V_RUN完全正常。MEM_SCLK和MEM_SDATA脉冲串也正常。但依旧不过内存,更换BIOS后。机器修复。

网友:
申请转正   不过没图补不了了 机器已经拿走了  但绝对是刚写的

网友:
楼主  如果带上图纸就更加好了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这个本本用作维修挺好的,铝合金外壳的,我们公司设备上配的维护电脑就是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