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F4X M2 PRO

楼主(2011-10-09):
这块板故障为开机马上掉电,测量到单桥附近的两个MOS管,其中一个 D极1.5V电压、G极5V电压,S极输出0V。请问这个MOS管是不是应该D极电压必须要高于G极才会有S极的电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维修D极前面的线路,是这样吗?
掉电

网友:
S极接地了。。

网友:
不是你那样的噢。 一组 场管 下管S有可能没电压。 但上管S 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