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格 VIGOOD V1开机一显示Logo就掉电

楼主(2011-10-09):
睿格 VIGOOD V1开机一显示Logo就掉电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这款机是上网本,CPU板载,集显,求救

网友:
查查看有短路的没,再看看硬盘好的坏的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cpu和北桥我都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电流小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东芝  电压小点 也是开机就掉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