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主板 两个bios 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10-09):
这个主板 广达代工的  板号GC5   上面两个bios芯片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是想刷bios   应该先刷哪个呢

顺便想问下  i3的u 容易坏吗

网友:
BIOS和ECROM分开放,这是Intel的要求。也有省钱继续用一个芯片的。ASUS A40j 就是

网友:
不会像有些台式主板一样吧,一个主的一个从的....

网友:
师傅为什么要分开放啊  还有我看了图纸  一个跟ec相同  一个跟南北合一的那个桥相同   要是刷bios的话  是不是的刷两个了

网友A:
看你拿到是BIos还是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拿到是BIos还是固件

什么意思   这个还有固件    捅进桥的那个是固件吗    连ec的那个是bios吗

网友B:
ECROM是参与触发的,就是说如果基本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你要刷肯定是ECrom的吧,如果是什么东西报错,或有什么挡LOGO的什么的,那应该就是刷桥旁边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ROM是参与触发的,就是说如果基本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你要刷肯定是ECrom的吧,如果是什么东西报错,或有什 ...

学到了,谢谢,以前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