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液晶屏不显示

楼主(2011-10-09):
r400 液晶屏不显示,指示灯正常,能正常启动,外接显示器正常! 但无法切换到笔记本的液晶屏上! (已经确认液晶屏是好的)    偶尔显示过一两次。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屏线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已经说过了  屏和屏线都已经更换过了的! 谢谢 还有什么具体一些的办法吗?

网友:
有哪一位能够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