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40NPLUS 通电有显示几秒就 黑屏了

楼主(2011-10-09):
三星显示器740NPLUS 通电有显示几秒就 黑屏了,电源指示灯常亮,在关掉电源在开有显示几秒又黑了 ,这是驱动板部分,还是高压板部分问题,求解!!!谢谢 了

网友:
高压保护。。

网友:
或许是灯管保护,也是很有可能的。
最好还是外接个灯管试一下。一下子就知道毛病在哪儿了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

网友:
他两根灯管,我 一根一根插这样试也是一样的 情况

网友:
量一下高压包输出端的阻值

网友:
是高压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问题,查一下开关管!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先垫灯管吧。。高压板的概率更大一点,可能是小高压包损坏,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给高压板一个强制点亮的信号试下,如还是这样问题在高压板撒。。。
你还可以看下指示灯的色,红--待机了,绿、兰---工作中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