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主机自动重启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10-09):
有一主机E3200+G41 +2G +9800GT  据说在看电影时自动重启再关机再重启这样反反复复的,但还不是次次都这样是没有规律的不定时的,我已将内存擦完后换个插槽插上然后又重新做了系统不知道还会不会出故障了如果出的话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温度看过了嘛

网友:
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先用最基本的代换一下,内存,显卡,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了,主板上很多电路也能引起这样的故障。复位电路,南、北桥、CUP座虚等。

网友:
我觉得电源的问题多一点,里边的电容

网友:
恩,如果再出问题我第一个杀电源看看

网友:
用杂牌的电源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更换新的杂牌电源试试啦

网友:
我碰到几次都是电源内电容大肚子害的,更换后ok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内似的问题,不过是AMD的CPU 6000+。跑3DMK06第三幅图就重启,换了电源,换了显卡不行,看见有个4800+的U 也换上去,啊呀不重启了,看来是CPU挂了。呵呵

网友:
CPU挂的一般少吧! 我看啊第一站:电源;第二站:显卡;第三站:主板

网友:
是电源供电故障吧,换个电源试试;理由是当显卡温度一高,显卡要求的电流就大,需要的电源功率就增加

网友:
温度是不是正常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