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100E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09):
今天接一台机IBM X100E亮机掉电,CPU和北桥温度发烫后才掉电的,散热改常转也掉电。。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改了常转你看出风口有热风吹出吗,如没有,还是散热问题,如有,那就是板子上有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
那应该还是和温度有关系,或者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导热管导热好吗

网友:
散热器的性能如何呢

网友:
温控引起的把

网友(2011-11-12):
和温控关系不大,这机是发热大,但显示就掉电,怎么个个说温控呢,高手们

网友:
温控异常也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直接换个风扇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吧 北桥和cpu还有散热片的出风口温度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