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有时候不过内存跑1E

楼主(2011-10-09):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内存供电正常,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请说明不过内存是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你看是不是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有时候也跑60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

网友A:
先跟换硬件试下试下“CPU/内存”再来看测量供电部分 再考虑刷BIOS还是BGA桥吧!

网友:
估计是哪里有点虚!BIOS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跟换硬件试下试下“CPU/内存”再来看测量供电部分 再考虑刷BIOS还是BGA桥吧!

CPU,内存是好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渴望得到解答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了,CPU座,北桥,

网友:
考虑桥的部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