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此芯片的引脚定义及工作原理(把芯片的工作条件说清楚

楼主(2011-10-09):
(图片)

网友:
来向你们学习来了呵呵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你去 维库电子市场  网站查查,能查得到。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PWM模式,此芯片是控制上下管导通的,以及检测什么的

网友:
这是一个PWM从芯片,一共有2组。
1 2脚分别是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驱动。
3脚是公共地
4脚是低端门控制输出
5脚是线性输出VL,一般经过一个二极管和10 11脚相接
6脚是芯片的地
7脚是低端门控制输出
8脚是反馈
9脚是驱动的高端门控制输出
10 11脚是自举升压
12脚是高端门控制输出
13脚是反馈
14脚直流供电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知识有限

网友:
什么来着?··········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RT9206吧这个芯片一般都是和RT9241配合使用的

网友:
6楼和8楼的同志我看懂了,也感谢楼主

网友:
支持6楼。。对这个芯片的定义很是了解哦

网友(2014-05-07):
8楼表达有误,此芯片应该是有集成和不集成MOS驱动两种应用,区别是集成MOS驱动功率小点,不集成MOS驱动采用外置MOS驱动功率大点,不一定要配合MOS驱动芯片应用,应用程度要根据具体电路,

网友:
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