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945主板通病

楼主(2011-10-09):
各位好。有谁遇到过神舟945主板的通病吗?我接过好几块。可是都没有顺利搞定的。有的都没有修。上电就保护掉电。拔掉小四针还是会保护。就是12伏一直短路。不上CPU有时候可以上电。上电一会有时候也会掉电。CPU供电上下管都没短路。电源管理芯片也没有短路。好几块板都是这样的。怀疑是通病,有那位高手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的。。有什么解决的捷径吗。。可以指点指点吗。。在下十分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周围的部件有坏的

网友:
CPU供电管全拆下来量,应该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个人观点)

同意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型号!是不是BP1\BP2或者8E9G的板子?

网友:
把CPU供电管全换了

网友:
通病就是暴电容,RT9202易坏,IT8712F-S的IO易坏,掉电的没修到过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前几天还搞一个就这毛病,23个电容一起换,伤不起啊

网友:
6楼说的我也常遇到

网友:
CPU核心供电问题,换MOS管,电源IC

网友:
是不是温控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换了mos管还不管用  你就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有rt9602的你就换换就好 了 我修过以前

网友:
暴电容我看到过,mos管换下看看

网友:
短路的你都不想修,慢慢查,看是那里短路,在一点一点的断线去排除

网友:
把网卡\声卡全搞掉试试

网友:
换个12V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贴片电容短了吧

网友:
神州的9202 伤不起啊

网友:
神州的电容容易爆啊?没见过掉电的,可以量一下看看桥是否短路!

网友:
12V短路不一定是CPU供电部分,一路路查下去应当容易找到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一下IO,不行的话就做下南桥看看(个人观点)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