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个电源管理芯片的REF是何时出来呢

楼主(2011-10-09):
请问,各个电源管理芯片的REF是何时出来呢,
就是说电源管理芯片,主供电有了,就有REF,还是还得要有了主开关信号才会有呢?请各位说说呢

网友:
一般只要芯片内部5V线性电压产生后,就会有REF,也就是参考电压。。。

网友:
线性好了就有了把,现在你遇到什么故障了

网友:
IC供电条件满足之后,就自然出来。

网友:
基准电压,没它不行。电压不对也不行啊。

网友:
呵呵、这个顶、我不是很明白芯片的那些信号,所以修起机来特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