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Y保护隔离的无语维修

楼主(2011-10-09):
  机型:三星R18Y
  故障:用电池开机适配器无待机。
接到机器初步判断保护隔离问题,机器拆开,先测量适配器口边上的几个MOS管OK,
图纸,各位注意了这里走错路了,差点修费掉。因为我看B壳上的机型是R18查看电脑
有R18的图纸,直接查保护隔离管,测量U501已经导通,都是2-3V啊,我以为断线了
我直接从电源口飞了根19V上来,测量下貌似2边都有19V了,还是没有待机 啊,
跑了下线路好像19V和Q507通的,但是这图纸Q507是3个脚的,但是板子上是8个脚,
有点发现不对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看下后壳,R18Y,当时就震在那里。
还好没烧东西,测量Q507没有导通,为P沟道MOS控制极为19V明显不对,到论坛里面
下载图纸,但是打不开,算了测量了下R515有个脚是连接19V,而R516一个脚接地,
明显的分压,测量R515为13K,而R516为100K计算了下是为17V左右,明显下分压电阻
变大了计算了下,装了个5K的上去。待机OK上电见三星LOGO。修复完毕
问下各位兄弟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顶个帖让我也好心理安慰下。

网友:
问一下你算出17V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
分压公式啊   电压*下分压电阻   除与上分压电阻加下分压电阻。

网友:
那个Q507在图纸上也是8个脚的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