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的数值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09):
小弟刚学维修  在用万用表跑线路的时候二极管档上电阻或电容之间如果不通的话就会有数值   请教  这些数值代表什么???而且在测的时候  比如  R124跟C23   用红表笔点R124  黑笔点C23的时候数值是1000多  可如果将黑笔点R124  红笔点C23  数值是1   无穷大  请教 高手   为什么啊

网友:
压降~单位是MV。。。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
二极管档一般用测二极管的,如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正常时显示为0.3~0.7之间,表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测通断一般用电阻档

网友A:
二极管档你测二极管时。不是大多是200~800之间吗。。300左右的说明是压降0.3V,,,600左右的是压降0.6V。。前者是锗管。后者是硅管~~还不懂就去看书~~二极管档测电容电阻只能说明一个大概的通断情况。数值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有朋友看过刘坚强的教程就知道他说的其实很多都是错误的~~

网友:
如果不是测二极管  用来跑线路  各元件之间的数值是什么呢

网友B:
其实二极管档测的数字就是两表笔之间的电压,二极管在正向测试时导通,显示的数字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单位毫伏,测试原理是:表内有个1MA 的横流源,外部若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则电阻两端的压降为100MV ,表显示.100

网友:
不说二极管档了  说直通档吧  请教高手   两个表笔分别接两个元件时候显示的数值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学习了,今天我也和一兄弟因为这事争论不休(他换了一新表),跑电路用二极管档测400,他说是400欧姆我还不服来着

网友:
慢慢就会知道了

网友:
二极管档是测晶体管正向压降的,它显示的是元件导通时两端的电压值(mV).显示1 就说明元件没导通或超出了测试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今天我也和一兄弟因为这事争论不休(他换了一新表),跑电路用二极管档测400,他说是400欧姆我还不 ...

哈哈,你问他如果二极管档显示是电阻,那欧姆档显示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二极管档测的数字就是两表笔之间的电压,二极管在正向测试时导通,显示的数字就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单 ...

说的很专业啊

网友:
就是一个大体上判断的数值

网友:
二极管挡显示的数字就是两表笔间的电压,不是电阻值。

网友:
做维修常用的万用档,跑线路和量三极管,二极管,短路等,都用这档,好用,加上电压档,基本上都能修好机器了

网友:
测量元器件的内阻!可以通过显示数值判断出元器件的短路与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你测二极管时。不是大多是200~800之间吗。。300左右的说明是压降0.3V,,,600左右的是压降0.6V。。 ...

说的非常得对,前两天还因为这事儿和朋友抬杠能。

网友:
学维修基础要打牢啊

网友:
这个档也可以测电阻,只是读数不太精确,搞维修的人这个档用的最多。

网友(2015-07-07):
引用 网友D:
哈哈,好像说明书上没有这个详细的表述吧??

胜利VC980+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