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6000花屏 , 加焊后 1长2短报错 。

楼主(2011-10-09):
如题,来的时候是花屏,屏幕分成6个区域显示同样的图像,  拆机后 除了红胶 上BGA加焊。  再试的时候 有看到3次跳变,最高到 1.45左右,但是跳变3次以后 就发出   一长两短的报警  。  网上查了下  ,都说  一长两短应该是 显卡部分 。  请问大家 是不是确定显卡的问题, 需不需要重植 一下显卡。
  有1个细节 是  这个板子本来有4个 显存的焊盘, 现在上面只剩2个显存了。 另外两个焊盘空放着。  本来觉得可能是设计问题,但是 散热片下面的那些 硅胶给这两个 空焊盘也带出了两片。 感觉如果一出厂就是4个焊盘只加2个显存,那也不应该 上面有4片给显存的硅胶啊 。 有点怀疑是被人动过的。 空的显存焊盘附近有点黄色,但是不明显,所以也不敢确定。   现在空焊盘上面,加好风扇那一套散热片后,有一定的空间,像是被拿掉了两个显存,悬空了那么一段。
希望有朋友帮着分析一下。 另外看到有人说, 1长两短的报警 有时候可以先开机,挺个10分钟以上,关机以后再开就能开机。这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属于 显卡重植一下就可以解决。   最后一个细节,这台电脑的风扇  灰非常多。基本都堵死死的了。 应该还是虚焊方面的问题。  朋友们帮着分析分析。谢谢了。

由于是在国外,换显卡实在太费时间,要从国内订,再发过来。所以尽可能以重植为主。我主要怀疑显存是被动了。如果是我自己神经过敏 见识太少的话,我就先重植一下了。

网友:
建议更换显卡。

网友:
哪位朋友来帮着分析一下 这个 显存的情况是正常的吗

网友:
先重植再焊吧

网友A:
一长两短,典型的北桥脱焊,6100的北桥吧,测下北桥到显卡的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6150集成显卡吧,重植一下试试吧,不行就换了它,

网友B:
原来报警是北桥,前天修一个也是的,后来重植株北桥好了

网友:
显存那个不要管,正常的,联想Y450也这样子。空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长两短,典型的北桥脱焊,6100的北桥吧,测下北桥到显卡的数据线对地阻值

北桥到显卡的对地阻值怎么测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报警是北桥,前天修一个也是的,后来重植株北桥好了

一长两短是北桥吗?   那加焊一下 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A:
北桥和显卡之间有很多线,线中间都有个没有绿皮的锡点,就测那就可以了

网友C:
迅维学员怎么也就这水平啊     不知你是怎么学的    还是先量量显卡到北桥的阻值吧    看看北桥是不是你加焊的时候给弄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显卡之间有很多线,线中间都有个没有绿皮的锡点,就测那就可以了

很细小的锡点找到了很多, 其中有7个 是对地阻值 322欧的 。其他的全部是接地了的。这个是什么情况,正常吗,因为北桥到显卡之间有 一长排小电容,挡住了那先数据线,看不出来哪些是直接连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学员怎么也就这水平啊     不知你是怎么学的    还是先量量显卡到北桥的阻值吧    看看北桥是不是你加焊 ...

见笑见笑。 我是刚刚报名10月中旬笔记本远程班的。 在这之前一共学了一个月的笔记本维修,在国内一共就实习了 5天。  现在直接回意大利来工作了。 可能因为这边都是板卡级维修,所以我才能凑合着干干。
由于之前学的只是些初级的,这才报名多学一些东西。   还请您多指教。

网友:
注意温度,加焊一下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的那个情况正常吗,是出厂就这样的?

给你个图纸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图纸
希望对你有用

朋友真讲究,太感谢了。

网友:
换显卡吧 这个不需要测了

网友:
显存不用去管它,既然之前能显示6屏,应该说是显卡的可能性大些,如果是我,就先焊北桥,如果还是一样,就换显卡。前提是客户愿意出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