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5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1-10-09):
接到机器,客户描述时开时不开,开了就没问题了,不开就不开了,不开的时候指示灯亮,客户放下就走了,是熟人。拆开一看电流,0.64-0.69-0.64-0掉电。以为是不过内存,不插内存也是这样,看来是没到内存呢,测量一下。各电压都有,PCIRST,PLTRST,CPURST,都有,CPUREF也有,那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北桥是GM960容易坏,干脆换一个还是这样,我有现成的南桥,换了还是这样,我想这个会不会是BIOS呢,刚好有这个料板,换了还是一样啊。我晕,不知道什么问题了,CPU供电加焊了,北桥供电加焊了,时钟换了,还是这样啊,换了EC竟然鬼使神差的好了,试了好几次都可以亮了,我想多试试,也没有装机,接上屏,硬盘,USB鼠键,喇叭,看电影,看着我还不忘多关几次测试,没问题。我以为好了,可是没有结束呢,有一次开机看电影突然花屏了,关了再开又是之前的电流了我晕了。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开关灯,D44,D41,一篮一黄的闪,正常应该是D44亮,D41不亮的,一闪一闪的时候有电压跳变,(机器亮的时候我看了黄色是不亮的)看图纸黄色的灯是EC发出的PWR_OLED#到U513到D41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上一个信号,还是上一个电压不满足呢。没有想法了,请大师指点

6050A2109401 Milwaukee 10_WS2_1004_gerber.pdf

网友:
东芝有个通病,CPU座后面有个超级电容,换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你可以试试看

是的

网友:
那个超级大电容,能用普通的电容代替吗,需要多少个并联才可以

网友:
各位高手来支个招吧。

网友:
大电容坏了,买个5块钱

网友:
大电容坏了

网友:
建议换那个电容试下

网友:
换6个330的电容

网友:
换4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6个330的,还是那样,不行啊 ,那个电容已经定了,明天就到,明天试试再说吧。

网友:
我晕!!!~东芝的机器大电容的问题都不知道吗!!!~

网友:
晕啊 ,我定了超级电容,换了还是这样啊

网友:
我晕啊 我定了4个,换了两个了,还是那样,会是什么问题呢,晕死啊 ,求大师

网友:
快来救救我吧,客户催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想搞报不起价钱 一维修台式机的同行 上次修个联想不开机 他说7 8 十块钱我就搞,靠这个能有多少钱呢 哎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