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迷惑啊。。。。

楼主(2011-10-09):
    今天我吹一张显卡的主芯片 吹完后 主芯片供电电感对地3欧 显存供电电感对地1欧  为什么主芯片没吹短路而显存吹短路了呢?

网友:
很明显的,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打芯片上面的电容的阻值看看

网友:
温度高时间长,芯片挂了。

网友:
吹之前我 打过 显存 和主芯片 供电电感的 对地阻值 不短路。 吹完 结果显存短路了。 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那我告诉你,是芯片坏了

网友:
显存 在热风枪下 似乎比较容易挂

网友:
温度高,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