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弄过停车场管理系统进,问下相关参数问题

楼主(2011-10-09):
我们小区的停车场系统很简单,一个UT-207 RS232转换器,一端联接刷卡终端,一端连接电脑,就这样简单地构成了一个停车场控制系统

现在出问题了,UT-207坏了,于是网购了一个。

回来发现问题了

图2显示,UT207的电源适配器输入是DC9V,输入电流是200mA

图3刷卡终端居然电源是直接跳接在UT207(原来坏的那个)上面的,而且还接了个22Ω的电阻

但是图4上接线柱上明显写着1:12V,2:GND字样

明显参数对不上啊

12V的要求电压居然原来厂家的接法是用9V来供电,而且还加了电阻,何解啊?

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原来厂家要用偷用UT207的电

我现在很疑惑,有人能知道图1的刷卡终端到底电压要求是什么,我想另外找一个适配器单独给刷卡终端供电,所以不知道参数

还有为什么厂家要用22欧姆的电阻去偷UT207的9V电压?不是明显供电不足的吗,为什么还能正常使用呢?

图1:刷卡终端

图2:UT-207

图3:UT207联接图1的终端接线

图4:刷卡终端内部,很简陋

网友:
什么系统到了国内,要不是原版照抄,自主开发都是七拼八凑,扎带和热熔胶乱飞。
国货当自强啊

网友:
我丢,你是搞研究还是搞维修,你不会再加个12V电源,把它们分开供电吗?弄好了就行,何必去纠结它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