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内存引起的误判故障

楼主(2011-10-09):
今天上午接手一台华硕M2N-X主板﹑威刚1G内存﹑5000+cpu﹑8600显卡台式机,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经测是CPU损坏,替换后正常(检测很简单省略)。没想到下午顾客又拿了回来,此次是开机显示 Boot Block compatible Versio Ver.010  Bad BIOS checksun. starting Bios Recovery ......checking for floppy Floppy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d! 反复显示,键盘没反应,鼠标亮,初看是BIOS问题,于是放电换电池刷芯片。。。。。。没把人累死还是同样是显示英文。最后实在没法就要放弃的时候随手插上了中文测试卡开机,一路跑马最后显示内存故障请检查内存,这能是内存故障?反正也要放弃了,换个内存开机试试,结果却一切正常了。

网友:
看似复杂的问题,实际解决方法则简单,受用!

网友:
测CPU怎么个简单法?

网友:
内存故障也会导致POST跑乱码的

网友:
早就应该用测试卡试了,看什么代码就修哪

网友A:
最后显示内存故障请检查内存
楼主的检测卡这么强啊,这都能显示出来    可否传张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测试卡  F9  能亮了就是提示JBIOS  错误我刷了 BIOS  一样结果是内存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两点,一是BIOS坏了,二是内存有质量问题或是不兼容,

网友B:
看来楼主的测试卡,很强大。。。。。

网友:
引导块Ver.010坏BIOS版本兼容checksun. BIOS检查开始恢复……软盘软盘没有找到!检查光盘.CD-ROM不判!
  LZ真强大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故障由于刚换完CPU所以有点心慌意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的测试卡,很强大。。。。。

广州新买的中文测试卡,用它还有点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显示内存故障请检查内存
楼主的检测卡这么强啊,这都能显示出来    可否传张图片上来看看

中文测试卡一般代码都可以显示,你可以买个试试,不用怀疑。

网友:
很好,吸取经验

网友:
一台机器连着坏好几个故障,给客户修好几次,客户会不说咱们,到底是谁坏了,会冤枉咱们啊!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机器,以前给换过监控的采集卡,四路换成八路,换完后视频丢了一路(实际是摄像头的问题,老了)不久后主板坏了,故障是主板不加电经测量是显卡供电电源短路,换了主板,我就被冤了一回。

网友(2012-01-15):
今天我也接到和你一样的机器M2N-X 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没发现软驱和光驱,反复循环,并且键盘也不管用,顾客刚拿过来说是:BIOS坏了,在别的地方检察过了,要我给他刷BIOS,看现象很像是BIOS的问题,结果是刷了还是和以前一样,结果把对付华硕怪毛病的种种方法都用了,还是没效果,正在郁闷之余,想到了基地,搜了一下帖子,看到这位老弟的帖子,说是愿内存,好马上试。把内存拔掉,清洗金手指装上,好了!高兴!太高兴了!感谢这位老弟!这30元维修费是老弟的功劳!谢谢!!!

网友:
什么测试卡啊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