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60待机0.01A无3 5V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6):
修到一台 联想T60 945PM+ATI独显机器, 待机0.01A无3 5V不开机,检查发现系统供电芯片MAX1901供电正常,4脚
VCC5M_ON 28脚VCC3M_ON开启信号为低电平,

而4脚VCC5M_ON 28脚VCC3M_ON是M1_ON经电阻R866 R405转换过来的,

M1_ON是U28 PMH-7也就是标LENOVO的芯片PIN76发出的,而PMH-7要发出高电平的M1_ON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7,31,59,80,98脚有3.3V的VCC3SW,73脚EXTPWR为低电平,25 26脚OSC要起振有波形。

检查发现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但是76脚M1-ON还是低电平,判断是PMH7损坏,更换PMH7后76脚M1-ON输出为3.3V,系统供电3 5V也有了,按开机键也可以开机了,但是上CPU带灯测试座发现无PG和CPURST,其它正常。怀疑南桥有问题,用风枪稍微加热南桥,开机PG和CPURST都出来了,原来南桥脱焊了!但是T60的桥都打的有黑胶,只有取下来重做了。

还好只是边上打的有黑胶,把北桥和显卡做好保护,很轻松的把南桥取下来了,焊上去的时候却出问题了!明明芯片和边框线对得整整齐齐的,焊好后芯片却偏向一边短路了,把芯片取下来仔细观察,原来这款主板南桥的边框线是偏向一角的!

重新值珠,把南桥偏向边框线的一角焊上去,开机点亮,装机测试OK。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黑胶害人啊

网友:
IBM的黑胶是大多BGA师傅们头疼的问题,还好我们这儿有专门的BGA师傅,不用咱操心.

网友:
只要不做北桥,黑胶还不算大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桥上的黑胶如何去掉呢?

网友:
学习了,这么难的机器都搞定

网友:
值得的发扬

网友:
打胶的机器确实很烦人

网友:
经典,下次遇到这种机器也可以做参考了。。

网友:
我这有个现象跟你的一模一样,搞搞看

网友(2012-10-01):
黑胶嘛,用烙铁刮 掉的啊

网友:
这机器可惜的是现在不值钱了,要是早3年前,收8百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