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代工,联想L-VK8M890G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1-10-09):
各位DX,小弟有一个联想主板,型号为L-VK8M890G主板,是技嘉代工型号是M2VLE-RH-LE,问题是: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CPU无供电,最后测得北桥1.2V供电没有电压,在网上查了半天,结合电路图查到,cpu供电管理芯片ISL65667脚相连的2R2电阻坏了 因为目前手头没有烙铁,主板上放上假负载通电开机,假负载复位灯常亮,短接一下那个坏了的2R2的电阻,复位灯灭了。短接开机针脚几秒钟可以关机(复位灯常亮时短接开机针脚不能关机)有几个问题:
1.复位灯灭了是不是已经复位成功?
2.当一直短接这个电阻,6566芯片附近发出,奇怪的响声。感觉像是6566芯片发出的控制信号慢的能听到的样子!这种声音怎么回事?还是换一个好的2R2就好了?
3.上真U,断电测量供电对地电阻阻值8.9欧姆,通电,短接那个2R2,主板掉电,是没有那个电阻的原因,还是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明早更换电阻!菜鸟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此板我修到过,两三次   有几个场管比较容易坏  记得在内存下槽下面

网友A:
换上试试,把北桥的电压先修出来,必须的

网友:
北桥边上的Q52易坏,BC39也容易暴

网友(点评):
兄弟都记得这么清楚,看来修的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试试,把北桥的电压先修出来,必须的

换上了,结果很让人失望呀,6566附近有尖叫声音,装上真u,u没热,u供电mos管和电容先热起来了,而且电压只有0.6v.小弟很菜,请求下一步思路!

网友:
北桥旁边的两个场管 3个电容都换掉 电容最好换大点的 尤其爱坏

网友B:
怎么不测电压啊?正常情况下短接2R2不会引起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测电压啊?正常情况下短接2R2不会引起保护

cpu供电电压0.6v多点,不知道如何往下修,请指点!

网友:
北桥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