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系统提示ERRRO LOADING OS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09):
今天碰到一台三星笔记本具体型号忘记了,,之前是点不亮,,电流在0.65左右跳变,之后停下止不动,,加焊北桥后可以显示,但进系统提示ERROR  LOADING  OS  ,,更换硬盘装系统,,可以正常复制释放,,可释放块结束会黑屏很久,,之后重启进系统是提示系统未安装好,,光盘换过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算把硬盘格了在装可快下班了明天再取试试不知道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同仁吗,知道解决办法的给指点一下,,,它之前的系统在DOS状态下可以认到硬盘型号,可外接有发现新硬件,但看不到磁盘,.....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啊

网友:
为什么你就是不会呢

网友:
为什么你就是不会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9066-1-1.html

网友A:
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模式改了吗

是IDE硬盘呀,很老的机子了不用改吧...

网友:
安装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B:
r换一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换一根线试试,,

是笔记本呀大哥.....换硬盘之后OK了....

网友:
硬盘接口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