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不过

楼主(2011-10-09):
惠普6535不过CPU  电流在0.6到1安来回跳 。各个电压都正常  时钟复位都有。换过CPU一样的。求解答   谢过高手师傅

网友:
是不是大小写指示灯一直闪呀?AMD芯片组的吧,加焊北桥一般都会好

网友:
看是不世座子问题 ?

网友:
我碰到有BIOS坏的,先刷下不行再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