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笔记本一插上充电器后自动重复加电又断电

楼主(2011-10-09):
HP520笔记本一插上充电器后自动重复加电又断电,加电大概2-3秒左右就断电,不断重复加电断电。屏无显示。什么情况。

网友:
开关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用电池试过吗?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试,拔掉电池也一样吗

网友:
电池已经拔掉了,充电器我修好了,就是重复加电断电。没有其它的电池和充电器,烦。

网友:
既然是修好的,那不排除电源还有问题,比如说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理由一插充电器就自动加电吧

既然你也知道没理由了,那就换一个适配器啊

网友:
是不是充电器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问题看下 电流跑多少后掉电  用可调电源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过适配器了,看来主板真有事,没空修。

网友B:
这不好说,你现在都不能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本本问题。先确定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好说,你现在都不能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本本问题。先确定了再说吧

换过充电适配器了,一样的现象。主板有问题。

网友:
适配器带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