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助焊膏刷子怎么保管

楼主(2011-10-09):
如题,助焊膏刷子在不用时怎样放置?助焊膏瓶子已经盖上了,刷子上面沾满助焊膏,往哪里放,谢谢。(刷子比较长)

网友:
干嘛要沾满焊膏啊,刷干净来不行吗,

网友:
我一般买了新的就把以前用完的筒子留着、把刚买的挖一点出来放旧筒子里面就不用盖盖子了、把新买的放好了就行了......你懂的

网友:
用手纸擦干净

网友(点评):
这样做太浪费。

网友:
我最后的解决办法:用烙铁在盖子中央钻一个洞,刷子放进去。

网友:
倒着把毛刷放到笔筒之类的东西里

网友(点评):
这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A:
我说你这也正确,那也好,不对吧(不好也能好)

毛刷上满是焊膏,你就不就怕搞的满处都是 啊????

补充:这两天论坛再严打恶意灌水擦边球的,连“枯木道长”都禁言了,朋友还是悠着点……

网友(点评):
这是我的认识变化过程。

网友(点评):
也许后面哪位说出来的更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这也正确,那也好,不对吧(不好也能好)

毛刷上满是焊膏,你就不就怕搞的满处都是 啊????
...

如果这也是灌水,那我就啥话不说了。感到震惊。

网友:
没有用这样的毛刷,用的是清洁剃须刀用的那种毛刷,刷完后,直接就扣在锡膏盒子里面了!所以也用不着清洁了!

网友:
服了,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不容易呀
我从来不刷太多的助焊剂,所以刷子(实际是油画笔)很干净,放在笔筒里、风枪上都可以

网友(点评):
放在笔筒之类东西里面挺好,里面还可以装一些其它小东西,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持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