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修Y460P,帮我看个晶振,少了

楼主(2011-10-09):
有木有维友正在修联想Y460P的机器,我没有找到图纸,主板标号是  Y2,我的这个掉了,不知道这个晶振是多大的,在桥后面旁边,帮我看看多大的。谢了。

网友:
一看你就不是个修电脑的,哪个桥后面啊,

网友A:
是绿色板子KL2的吗.是的话就14.318MHZ,即使掉了,你也能够知道是少了哪个,板子上不就固定那几个啊.

网友:
估计是PCH平台的机器吧
   桥后面的话    那个桥无非就一个25M 和一个32.7的  很明显的啦

网友:
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修电脑的,你技术高,可以指点一二,高手,自然得向你学习,我修电脑一年,没有师傅,所有的都是自学。你是高手,以后要多向你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绿色板子KL2的吗.是的话就14.318MHZ,即使掉了,你也能够知道是少了哪个,板子上不就固定那几个啊.

板子是KL2的,我发帖之前,加了14。318的晶振,还是不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