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第一次测7805的同学门参考

楼主(2011-10-09):
用二极体档,测得以下数值,参考好坏用。

实际上还是上12V电源测比较清楚。
从POWER拆下来的一只7805 TO-220封装,1安培。
,要照相所以,黑棒插在电源供应器负极上了,实际接在第二脚就好了。
(*指针式请換紅黑棒)

测得4.92V,近5V~~恩!!可以啦!!OK!装回POWER!

PS:其他封装的如TO92只有100mA,TO126-300mA等.
在一些旧卡上可看见,别拆来用在POWER上,安培太低。

网友:
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还简单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输入,输出无短路无输出,直接换还快捷一些,最终是要换,量来量去的麻烦

网友:
就是没有待机+5VSB才拆下来量的!如是好的、当然装回去继续用;不要浪费,环保爱地球!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有一电源板只有12V输出,通用驱动板输入只有5V用上面的芯片能用吗?

网友(点评):
1A的那可以吧

网友:
学习一下,不过你上面的那个表没看懂是什么意思,通?不通。能简单点不

网友:
楼上的,不能用电流太小,发热大

网友:
就是三用电表二极档分别量三只脚、通或不通,判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有一电源板只有12V输出,通用驱动板输入只有5V用上面的芯片能用吗?

不建议这样DC转来转去的。
通用驱动板2~3A,7805只有1安培.很吃力哦!不过还是有人这样用,请爬文。
耗功大,需要大点的散热片,散热不好用不久的,还是直接新板吧。

网友B:
傻傻的问一句,这个不是测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傻傻的问一句,这个不是测三极管

不是、这叫 稳压器

网友D:
我的方法:不管3721先在input和ground两脚接一个大于5v的电压,然后测量output和ground两脚的电压,如果为5v则为好管,7806、7809、7812、7815等管同理。
当然如果是坏管有可能会爆!不就是坏管嘛?爆了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不管3721先在input和ground两脚接一个大于5v的电压,然后测量output和ground两脚的电压,如果为5 ...

是啊加大于5V的就可以测了。
会爆最好“早点超生,省得半死不活。
YES!给它爆吧!!这位同学捍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叫 稳压器

看着还是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是像三极管

三极管是指三只脚的定义如下;
1.Base 基極
2.Collector 集極
3.Emitter 射極
-------------------------------
78XX系列.>>>电源IC稳压器。
三只脚的IC 。

网友E:
学习了,但我一般都是带电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但我一般都是带电试,方便!

同意!带电试比较可靠!但一些人可能手头没有电源供应器,用电脑power拉黄线+12代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