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失灵

楼主(2011-10-09):
各位大虾好,我是维修菜鸟,最近接到一台机器,南桥发热量高,不开机用手能感觉到一点微热,USB不管用个别数据接口阻值偏低不一,直到短路,但机器能开机进系统,其他全部正常,我判定是南桥问题,由于工具缺乏,已经给客户换主板,请求高手解决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
靠,如果南桥内部有问题,谁会修?只能查一下南桥边的电容吧!这些没有坏的话。或者USB接口边的电阻什么的。没有坏的话直接就是南桥问题啦。。。。加USB卡用咯。。。。

网友:
待机的时候南桥是不会发热的 ,但机器能开机,这情况却是罕见,在以前待机南桥发热我就直接杀南桥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后遇到也干南桥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A:
判断南桥好坏,可以对地打USB的阻值。。

网友:
基本上USB中间两根线是接一个保险排阻后直接进南桥。 如果阻值偏低,可能是南桥快坏了,如果想试试,拿风枪加焊南桥试一下子

网友:
更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是南桥坏啦!

网友B:
恐怕加焊以后会直接死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南桥好坏,可以对地打USB的阻值。。

阻值 有1000多的 还有5 6百得  也有0的   真晕他了

网友:
谢谢 !大家的回答!

网友:
南桥 挂了     换掉OK

网友:
如果在待机下  南桥发热量大  那就有点不正常了    USB  是直接由南桥管理的   如果你打USB    2,3脚的对地阻值不一样的话   那这样南桥坏的危险就大了

网友:
是南桥坏的了

网友A:
5百左右正常,1000以上虑汗,0说明此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百左右正常,1000以上虑汗,0说明此桥坏。。

谢谢!!!

网友:
建议先查下南桥的5V供电是否正常,我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南桥暴烫,准备换的时候发现旁边一个电阻有问题,经查是5V供电的,换了后OK.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加焊以后会直接死掉吧???
有时候我修主板,就是死马上活马医,只这样子搞呵

网友:
是不是接触有问题啊,活动一下看看

网友:
测主板上每个USB接口的一组数据负数据正。只要发现有一组阻值偏低,就可以断定南桥坏~~因为USB属于南桥管的嘛

网友(2014-01-04):
一般全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