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进水机 不触发

楼主(2011-10-10):
如题 进水机 不触发 待机偏高  EC KBC1091-NU 两个脚腐蚀 ,换。 后级短路 烧+3vs 南桥挂,换。可以触发了 上电至0.15a 没动静了 dc口灯闪 看来电压不全 测得 无+3vs +5vs +1.8vs  北桥 显卡 内存的电压全都有 。
看来还是前三者缺少使能电压 对比电路图  +vbatr仅有2.7v r1238 r1239 电阻的两端都是2.7v  但是+vbatr在其它位置都是18.5v啊 估计进水被打断线了
飞线  ok 好了 vcore出来了 上cpu内存 开机见到logo了。

网友:
SF   LZ维修思路清晰,学习学习了

网友:
你哪个机器是从哪里飞到哪里啊!!~

网友:
CUP无供电

网友:
路过  学习你的强悍技术了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 当然vcore不出 我的意思是vs电压的使能端的18.5v因内部断线没有了 其它的地方都有  因为cpu供电的上下mos管的上MOS管用到18.5v 我就把它飞线连到上图中的—+vbatr

网友:
真诚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维修中的高手,很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