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怎么把平板电脑里的摄像头和wifi改成USB的?

楼主(2011-10-10):
RT:求助,谁知道怎么把平板电脑里的摄像头和wifi改成USB的?我手上有个坏掉的平板,有视频头和wifi,还有个2G带芯片的flash,在PCB板上都写着+5V、-、+、GND,但是用USB线接到电脑上电脑不识别,而且还像卡死机了一样,拔掉就没事了,这是怎么回事?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我绝对的确定供电没接错,数据线也没错,但是就是不能用,原因不明,求高手指明!

补充内容 (2011-10-11 14:36):
偶然间把地线断开了,电脑能识别了,但是无法加载驱动,而且刚要驱动、设备就消失了,无奈等待中……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没人看见吗?

网友:
无法加载驱动死机

网友:
内置摄像头地线一般是两根,要接在一起!!

网友:
两根地线?我这个没有啊,只有四根线,PCB板上确实是五针的,但是有两针已经接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