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910P摔了后开机黑屏

楼主(2011-10-10):
机器被摔前是待机状态,摔后开机黑屏,风扇正常。只听间断的光驱疙瘩疙瘩的 类似读盘声音,声音间隔约5秒左右,拿掉光驱故障依旧,强制按住开机键才关机
重插内存,所有排线,均无效,高压板19V正常,,断电后测试CPU底部一个电容两端仅为4欧,拿掉CPU测此电容两端阻值变大,上CPU通电后再测此电容两端0.9V,CPU旁边一立式电解电容两端测12V,无背光,无显示,现在把硬盘,光驱,外围设备都拿掉最小化开机故障依旧。。。。

请教高手,莫非主板真的悲剧的??还是CPU?还是内存???

网友:
坐等师傅指导。主板 可能性大不大,我这边taobao买主板了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最大,要是主板便宜就买主板吧

网友:
请问内存和CPU摔坏的可能性大不大,。我现在手里没有多余的无法代换测试

网友:
待机摔得一切皆有可能  我的摔坏主板了

网友:
现在主板还在路上,刚才又捣鼓了一下,CPUT7500供电:0.9V,开机后用手摸发热,摸南桥也热。CPU有没可能坏???或者内存??? 笔记本摔了后内存坏的极率大吗??屏幕始终黑屏,可以肯定连背光也没,风扇是转的,同时听见光驱有断断续续类似读盘的声音,大约声音间隔5秒左右。
必须长按电源键才能强制关机,专家门帮帮分析!!!!!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性大,桥坏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但有个疑问,假如是硬盘坏了,为什么我最小化开机,不上硬盘,也就是主板+内存+CPU+屏开机也是不亮,假如屏坏,开机最起码能进入系统吧,或者不用强制关机对吗??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外接一下试了吗?按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外接显示器看看 再检查屏啊  测试灯管有没碎了  都没问题再检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