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灯长亮,屏幕上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1-10-10):
    测得二次电源,行管都起振,视放80V有,灯丝也亮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亮屏,然后我就把高压的加速调到最大,结果有一点光栅,请问大师门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点了屏没有,,,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R、G、B、G1和G2的电压各有多少?

网友:
强哥,这个我是外行了

网友:
你看下是否对比度被人全关小了,

网友:
三基色电压是否有,对比度有没有,看有没有虚焊点!仔细查查看!

网友:
先按通病修, 刷EPROM.

网友:
可能是FBT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