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有哒哒的声音,5V偏低

楼主(2011-10-10):
联想19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12伏和5伏的输出电容鼓好几个,换后,试机正常了,可是关机后再开,就不行了,听到电源板有哒哒的声音,测12伏输出正常,5伏输出只有3点几伏,电源板用的LP7575PS芯片,反馈用的5伏,没有用12伏。然后我把5伏的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拆了,接上220伏的电源,12伏和5伏都不输出了,还是能听到哒哒的声音,只是感觉频率快了些。不知道修那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最后也没弄好,给客户换的板

网友:
还是想修,原来的机子的电源板装在一个铁壳中,没有合适大小的电源板往里放

网友:
不好修啊,就是板子的事我也碰到过没修好最后换板了

网友:
期待高手修好来解答哪的问题

网友:
看下板有没虚焊,没有的话代换下7575,这个东东最爱坏 了,当然最好量下初级和次极的晶体管先。。。。。。。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高压部分,电源芯片旁边的50V100UF的左右的那个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已经修复,5伏的稳压管的坏了,在线测是好的,不过下下来就好了

网友:
5V的管子拆了   没有反馈就会保护了   断开高压板供电  看12V 5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