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A550提示没有存储卡,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1-10-10):
佳能A550摔后,把镜头摔坏,换了一个镜头后,现在提示没有存储卡,是怎么回事呀?
佳能

网友:
没装好,要不搞断线了

网友:
我学完笔记本后 想学这呢 顶以下 高手回答

网友:
读卡器有一个脚专门识别有没有卡插入,你看看是不是此脚断线或者说有别的什么问题,我的相机就是识别不到有卡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