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9CL中间有条白线左右移动

楼主(2011-10-10):
联创在吗?有个问题问一下,在你家拿的,飞利浦229CL,有个白杠在屏幕从左边往右边移动;显示器下方左右出现smartlmage on smartlmage off; 显示器当与主机连接时控制键失灵。
怎么解决?
在显示器上,一般是最左边那个调节显示器亮度的键一直HOLD住,保持几秒钟就好了。

网友:
你那种状况是屏幕锁住了,解锁就行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2016-04-12):
设置问题,重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