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一块AM3独桥板子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10):
有时能点亮``有时却不跑码``不跑码几率不大``基本都在热机后关机会出现不跑码``正常点亮后不能重起,也不能正常关机,请高手分析下~``谢谢
问题

网友:
你那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桥虚焊了,加焊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也加焊了··问题依旧! 不解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32M的波形,好的话桥坏的机会很大了。

网友:
建议先打一下时钟的波,不行就换个 IO试试

网友:
买新的好了

网友:
桥空焊的机会很大,加焊一下可能会好,重做一下,会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