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2带内存掉元件的维修

楼主(2011-10-10):
一条宇瞻ddr2 800 1g的内存条,最右边掉了一个元件,感觉应该是电容。可是换了n个大小、颜色的电容,仍然开机报警。
不懂内存维修,有人给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下午想了想,一直放在机箱里应该不会碰掉,这是买的2手的,不会买的时候没发现长期使用造成的?
请教:内存插上报警,是有地方短路?怎么测试呢?
新手上路,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这里有学过修内存的,但是好像要什么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