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焊显卡、南北桥跟台式机主板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10-10):
  本人目前一直在修理台式机主板!
  还没有加焊过笔记本主板。
 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我用的BGA焊台是F雷科T5
  三温区的!
 请高手提点意见!

网友(点评):
不要把它看得太神奇,看珠融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 我以前那个店里 有的是 的 笔记本显卡 无铅的 235  有铅的 225
南桥 一般 195 取

网友:
  没有区别的。  看到珠子融了过一会就好了。    该贴的贴就没事了,

网友:
注意监测温度,不要过温就OK了!

网友:
  温度控制245内     周边的桥  上下都要包锡箔纸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三温区的吧,我们店里六温区的,245什么芯片都得爆

网友:
跟修主板的没什么区别,融化了就可以

网友:
没有区别 你主板怎么焊就怎么焊了

网友:
把该包的地方用锡箔纸包好就行了

网友:
请问,要是无铅320有铅315会怎么样啊时间不超过4分钟

网友: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因为上次焊过一次本本的显卡。本来是花屏。结果焊到不认卡了!所以心里有点纠结!
 郁闷!!

网友:
当然有区别了,台机的板子那叫一个结实,本本的板子掌握不好就翘翘了,火候必须好

网友:
还是温度要控制好啊  没有控制好的话  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找两片  报废的 板子 你先 试试 不就行了

网友:
手风筒可以加吗?我很穷的。

网友(点评):
容易爆,而且用不住,很快就又虚了

网友:
焊接还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我现在做BGA,我就是看到珠子一融,然后用镊子轻轻一推,然后立马关掉。

网友:
板子的厚度有差别  其他也没有注意什么了

网友:
和16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