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PLCC32 BIOS芯片本来已经焊好了,又感觉不太牢固,想用烙铁加焊一下,结果连锡了,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分开,感觉芯片应该不行了,测试还是好的。这种情况怎么办?芯片还可靠吗?
芯片

网友:
既然测试是好的, 就代表芯片没问题, 不要紧的。

网友:
可靠,测试过了就能行,其他的是你的心里作用。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事 很抗热的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 焊接的时候注意小件就可以了

网友:
像CPU芯片那类,核心温度70都烧不S。
温度只是作个参考,做完之后还能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
观察一下,BIOS的表面要良好,俺曾经焊过一个呵鼓包了

网友:
没有关系的。plcc32的bios很耐热的。

网友:
测试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芯片有点高温,没啥,只要不离谱就行的

网友: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一般的芯片都耐高温的,以前我练焊接的时候老用锡在内存芯片两边来回拖焊的

网友:
只要熟练就行了,减少受热时间。

网友:
相邻脚连锡,焊嘴加热时用尖针沿间隙划一下就开了!焊嘴热力要足够.
艺高人胆大:多加焊剂,多点锡,焊嘴一拖就行的,但手法要很熟练.此时焊嘴热力一定要足够,否则就拉断脚!!此招新手慎用!!

网友:
温度很关键,过头就坏不能超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