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加电不显0.43

楼主(2011-10-10):
惠普NC6000 加电不显 电流0.43 各项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1987换了 有CPU供电0.98V 1.5V 1.8V 1.02V 1.25V电压都有 咋回事呢?CPU 内存 都换了 也不行
cpu

网友:
呵呵 前几天修了个一样的 是pwrok被拉低了 换南桥OK

网友:
测下USB对地阻值,用代码卡跑下看跑码不,如果不跑换CPU,南桥,如果跑码换内存或加焊内存槽,最好用打阻值卡测下阻值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芯片
你看看时钟有没

网友:
这路最好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