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调帽大家都认识吗???

楼主(2011-10-10):
这是一块华硕P4B266的板子,上面都是调帽,有的没见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你们都见过吗?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24):
你找一片386用的IO卡再来问大家认识吗?可能才会有收获
我家现也有和你的一样的板子CPU是800ZHM
以前的主板,设置外屏,倍屏都是靠跳线实现的,也可以通过这个超频。现在的主板傻瓜多了。这款主板差不多有10年了。
太古老了。
那些大多都是老主板上用的了。这种主板,有客户拿来的话,直接叫他拿去垫垃圾箱就好
最后那个应该是 USB选择供电的跳线 1-2红五供电 2-3紫五供电 猜测哦。。。
那时候的主板很多功能需要靠跳线来手动设置的,不像现在的主板基本都在BIOS里设置了。 比如 设定使用DDR内存还是SD内存,CPU 频率。前置音频跳线, 还有PS/2的和USB的供电可以选择红色+5V或者+5vsb 后者支持键盘开机
话说我是80后,但是有些跳线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功能……
需要获得某些功能的跳线。
这些都没见过,那一定是90后了,586那个年代,要用好这些东西,那学问可不小啊。

网友(2011-10-10):
上个图啊! 没图无真相!

网友:
头一次上传,现在弄好了

网友:
反正都是主板设置方面的跳线,有还原BLOS的,还有调节声卡的  还有调节并口的

网友(2011-11-19):
还有调节电压以及超频之类的

网友(2011-10-10):
见过,但是没有调过。

网友:
一般在附近可以找得到说明的了

网友:
是不是还能超频啊?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把CPU core电压略为跳高,使超频成功率增加。但一定要加强散热。

网友:
还没用看到过这么多条线的板子

网友:
bios class 待机5V CPU频率跳线等

网友:
找到图纸。就知道是做什么的了

网友:
跳线和DIP开关,都是老式主机板设置功能的,包括CPU频率电压,音频开关,USB供电方式等,因为那里候的BIOS容量非常小,这些功能多半都是用的硬跳线或DIP排开关来实现。这是我们70后这带人弄电脑时必须熟练掌握的哦!

网友:
这是什么时候的板子啊?这也太没技术含量了!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我只知道这叫跳线,有什么用?不就是当开关用嘛!。。。。
楼主强人啊!想拿些古董主板让它复活啊?期待复活报告、。。。。。

网友:
那一组是CPU超频的,以前搞过,坏过一个U,好心疼

网友:
见过这样的主板,但不知是用来干什么的,也不敢乱动

网友:
不懂.真不懂...

网友:
就知道最后一个

网友:
好像是超频冒的

网友:
沒看到圖押

网友:
一个都不认得,晕啊!

网友:
你想知道吗 按照主板提示 拼音 去百度 就OK

网友:
应该是超频和USB5V电压的调节的

网友:
要是真不知道,你跑下就知道它连接到哪里是什么作用了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有标是做什么用的,或者是找这个版的说明书应该很详细。

网友:
主板上都写得很清楚了,你发的图片太小有些看不到说明,第一个图写着DDR_0V,就是内存电压调整,第二三张看不到,第四张是声音通道开关,控制后面接孔的,拔掉会没有声音,而前置的不受影响。

网友:
音频、USB线

网友:
在主板上有印主机板型号,找到去网上下载使用手册,照手册去跳线比较准确,跳错可是有烧零件的危险。(这版子太概有十岁以上了吧!!!)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开关式的跳线在p3 p4时代很常见,你细看一下,在板上一般都有跳线说明。能调倍频啥的。很多用。多用几个键的组合。

网友:
一个主板上这么多。我晕。

网友:
彻底研究这个很麻烦的
现在的板子都不这样了 。。

网友:
有些老主板上很多..新出来的上面也就一两个

网友:
看英文标识大概还是能明白是做什么的

网友:
楼主。跳帽不是看帽子,而是要看它旁边的丝印说明。
第一个是DDR_OV 意思是内存电压调节超频。

网友:
还真没见过那么多,找个图看看

网友:
老主板有,新的就不需要了,主板设计不好

网友:
早期奔腾 K6的机器,换个CPU都得从新跳倍频的,不然不开机

网友:
10个那个是调电压超频用的!老主板!

网友:
开关排,之前碰到那类不修的客,,可以调外频,倍频,AGP 的频率,PCI的频率,SD的频率,,,33M 66M 100M 133M 等等,不但是ASUS,,其他一线二线品牌的也有,有些做工差的就用跳线不用开关,!

网友:
想当年这块板是经典啊,网上有说明书啊!!

网友:
除了最后一个   其他的都看不懂     那个LINK是网卡的吗?

网友:
10年都见过,跳线,以前的板子有的,上不同的CPU跳不能的外频倍频之类的

网友:
这应该是比较老的板子了。

网友:
没用看到过这么多条线的板子

网友:
我也见到一块asus P4的主板,同楼主一个样蒙了。。。

网友:
386时候开始接触电脑了。以前的跳线一般是外频,倍频的比较多。

网友:
见过具体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几个各别的

网友:
主板说明书里都有注解的

网友:
一半都有英文注释,仔细找找.

网友:
这个碰的比较少

网友:
好像是超频冒

网友:
播码的是超频用的

网友:
慢慢看,大部分见过

网友:
神奇哦,话说我也是80后,不过我接触电脑是10后

网友:
什么是积分!!!!!!!!!!!!!!!!!!!!!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网络不是共享的吗?????????????????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只看得懂最后一个是USB跳线帽

网友:
嘿嘿! 我过 但是也没见师傅去调过!感觉很老的东西!

网友:
这些个调冒虽然老但还是有地方可查的,这样的老式机调冒的功能我好像看到过但不记得放哪里了,找到了就发给你。

网友:
80后没学过... 求70后主板跳线资料

网友:
肯定能超频啊,通过不同的开关组合就能设定不同的外频,倍频,电压

网友:
见到主板说明书就什么都明白喽

网友:
05年刚刚入行的时候,接触的好多主板都有这种跳线,跳CPU频率的,内存的,电压的,超频的,哪像现在的主板都是一键开核,一键超频。什么什么!

网友:
期待哪个大神照着顺序来解说下啊..

网友:
还真不完全懂....

网友:
基本上已经淘汰了
真没什么用途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DDR内存和SD内存调节跳线,第二个是CPU的电压 倍频 外频的调节开关 倒数第二个是音频跳线 倒数第一个是是USB电压调节跳线

网友:
超频跳线.....

网友:
那个大排的,应该是调超频的

网友:
好像没有线路 图,

网友:
以前的老主板都是用跳帽解决(硬跳线),现在的主板大多用芯片搞定(软跳线),你了解现在的设置就能理解以前的原理了

网友:
老板上常见,新板上取消了,扔了这个板子,不值一修了。。。。。。。

网友A(2011-11-09):
老式主板上面一大堆,主要看边上的英文或者最近的芯片就知道是干啥用的,如第二是外频跳线,第四是音频跳线,第六主要是MIC或者音频输入口的跳线

网友:
我是新手...不了解

网友:
这个以前见过,但没调过,现在的板子都没了。。楼主不会是这样的还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