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吧 跪求

楼主(2011-10-10):
V星给清华同方代工的主板 型号为MS-7191。客户拿过来PS2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我测到5V电压对地阻值都是对的IO型号为W83627THC 是ATI的南桥 不是单桥哦 ! 我在线等待各位的消息哈
主板

网友:
你什么都不测就等消息啊 我们怎么回复啊

网友:
你自己多测测,自己也练练。。。不会的在请教,,

网友:
至少上张图片哦 才好解决问题啊

网友:
CMOS、I/O接口

网友:
用个USB转ps2的转接头也可以!

网友:
你供电正常 对地正常 数值是多少啊 说出来好判断

网友:
PS2键盘----接口------IO-----南桥,依次进行更换

网友:
PS2接口附近又两个小电阻 直接去掉

网友:
要相信你自己拉,加油吧,多量量

网友A:
先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
先换PS2接口吧,不行再换排阻,再不行就IO ,全当练技术哦,

网友:
I/O及外围电路冷焊的可能信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