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1-10-10):
同冠的主板自动关机,排除电源,CPU散热问题~!上图~桥有点热,CPU有点热,但是不是烫手的那种热,玩游戏测试,造的东西多了就自动关机,待机没问题,鲁大师测CPU温度50~!大师们给点建议,我感觉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
你查查内存,桥,CPU的供电,桥是不是有空焊呀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很多,好难解决的

网友:
可以从温控入手。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有条件的话用单核和双核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有条件的话用单核和双核都试试

我跟你思路一样,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BIOS设置的问题吗~!

例如:CPU过热主板会断电,这是温控系统控制的。有时候温控系统出问题了,会导致频繁掉电,台式机主板的温控系统一般集成在IO、南桥等等。

网友:
先换个4线好扇试试

网友:
现换下CPU试试不行在加个好点的风扇吹着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关机,还是断电?
关机就是你用完电脑那样关机,断电是用着突然就黑屏,机器不工作。
断电就要检查是否过热,温控
如果是那种正常关机,就要检查病毒了。

网友:
鲁大师测不准  软件来测温度一般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关机,还是断电?
关机就是你用完电脑那样关机,断电是用着突然就黑屏,机器不工作。 ...

是直接风扇不转跟拔电的效果一样

网友D:
换个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关机,还是断电?
关机就是你用完电脑那样关机,断电是用着突然就黑屏,机器不工作。 ...

我同意你的说法,关机和断电是两码事、。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断电了,一般从温控方面着手

网友:
如果你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我感觉是南桥或者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开关键。。。。。。。。。

同意我遇到过~~

网友:
哦,加焊 看看了 呵呵、

网友:
检查散热硅脂是否失效,CPU风扇是否扣好,有时软件测温也不准